[求助] LDO设计

楼主(2024-12-11):
  各位大佬好,我是刚刚接触模拟ic的小白,导师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个capless LDO。现在不知道如何去入手,请各位好心人不吝指教。指标如下:

1.使用0.18um工艺。
2.输出电压1.2V
3.相位裕度>60°
4.过冲幅度优于120mV.(1us时间内负载电流在1-50mA跃变)
5.静态功耗不高于100uW
6.线性调整率:12mV/V
7.最大调整时间:优于8us.
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入门的基本的LDO结构的相关文献我先进行复现。

网友A:
这是我开始做LDO初看的论文
Mora 博士论文.pdf (3.23 MB , 下载次数: 178 ) 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王忆,何乐年.pdf (14.15 MB , 下载次数: 134 )

网友:
输出电容多大,电压多大,做着练手还是实际用

网友:
nmos ldo + 环路内cp,除了增益低调整率差一点,会有cp纹波外,算是大负载capless ldo比较优的解了,不太吃你的负载电容和负载电流,fvf的话就比较在乎负载了

网友:
2007_JSSC_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With Q-Reduction  这篇论文适合初学者复现

网友:
2007_JSSC_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With Q-Reduction  这篇论文可以看看

网友:
capless ldo 内部也是有电容的,没有电容何谈电流的瞬态响应呢

网友(2025-10-25):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开始做LDO初看的论文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