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culator中这个sample函数怎么使用

楼主(2024-12-12):
想用sample函数采样一个波形,但是总报错第一个变量格式错误

楼主:
看了下帮助文档,它的信号名实例是这样的,请问这中信号名是该如何添加,还有最后这个resultsDir是什么意义

网友A:
别的不说,至少最后一个参数写成1/2048000是有问题的,分子分母至少有一个要带上小数点变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至少最后一个参数写成1/2048000是有问题的,分子分母至少有一个要带上小数点变浮点数。 ...

感谢回复,我也发现是这里的问题了,我把他改写成对应的小数以后就可以跑起来了。不过不清楚是分子分母必须带浮点数还是这里不能写分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发现是这里的问题了,我把他改写成对应的小数以后就可以跑起来了。不过不清楚是分子分母必 ...

不是分数,就是简单的除法表达式,两个操作数都是整型数,结果就是整型数,为0。至少有一个浮点数,运算前就会统一到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分数,就是简单的除法表达式,两个操作数都是整型数,结果就是整型数,为0。至少有一个浮点数,运算 ...

哦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地方写成表达式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是需要数据类型是浮点数才可以是吗?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地方写成表达式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是需要数据类型是浮点数才可以是吗?感谢感谢!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