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alue of `i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楼主(2024-12-12):
用的是上华的csmc2u36v,.18bipolar,前天还没问题的,昨天开始就一直报错,总是说某几个PNP的参数‘ise’以及NPN的参数‘is’有问题,我删掉那几个管子就改成说另外几个管子有问题,总是会报错,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关键同样的scs文件,别人用的都正常能仿真的

网友A:
你这是后仿的时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后仿的时候吗?

不是,就前仿原理图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用的cadence版本不适配这个工艺,我猜测。你看看别人用的cadence是不是和你一个版本?我之前后仿提网表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用的cadence版本不适配这个工艺,我猜测。你看看别人用的cadence是不是和你一个版本?我之前后仿 ...

主要我之前都用的好好的,然后前天晚上园区断电服务器关了一个小时,关服务器前我也save过了,昨天再仿真就报错了,我换了备用的文件也还是出错,但别人用了就没事,实在不行只能重新搞个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用的cadence版本不适配这个工艺,我猜测。你看看别人用的cadence是不是和你一个版本?我之前后仿 ...

肯定都是一个版本的

楼主:
已解决,修改CDF就行了

网友B(2025-04-2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修改CDF就行了

想问下楼主怎么弄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怎么弄的呀

你看下scs文件,里面有器件真正的model name,再在CDF里对应的spectre改下,注意w l m也要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怎么弄的呀

以hn6x6na为例,帖子大小限制只能发这么大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hn6x6na为例,帖子大小限制只能发这么大图了

好的好的,谢谢楼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