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部时钟初始态导致门控单元产生不定态,如何处理?

楼主(2024-12-12):
门控单元一般在时钟低电平的时候将使能信号传输过latch。但如果时钟信号上电一直为高,门控单元的输出(即门控后的时钟信号)显示为不定态,而且在电路中传递。这种情况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换成高电平latch的IC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高电平latch的ICG?

如果时钟相位是固定的,似乎可以解决。但是外部时钟的相位没有办法确认,另一种情况总还是会有不定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时钟相位是固定的,似乎可以解决。但是外部时钟的相位没有办法确认,另一种情况总还是会有不定态?
...

用外部时钟同步2拍之后,再接IC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部时钟同步2拍之后,再接ICG。

是用外部时钟同步门控的使能信号吗?如果不在意漏掉两三个时钟的话似乎是可以了!

或者用带复位的latch组合成门控呢?上电给个默认值,门控的输出就不会有不定态了。

网友B:
传输门后面加一个对地的下拉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门后面加一个对地的下拉NMOS管

数字流程貌似没办法只加下拉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流程貌似没办法只加下拉管吧?

倒也是, 那手动ECO加呢?

网友:
这个属于CDC了, 可以打两拍采样。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在Latch/D前加个与门,将外部信号和!clk做一个与,过滤掉clk为高时的外部信号带来的gl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