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设置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佬,保存了自己的一份快捷键,怎样设置不用每次重启virtuoso都要load一次啊,请教

网友A:
.cdsinit里加上 load("你的快捷键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里加上 load("你的快捷键脚本“)

谢谢你,请问display是不是同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请问display是不是同理

.cdsinit 里加  drLoadDrf("你的display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sinit 里加  drLoadDrf("你的display文件”)

你好,我在cdsinit文件加入这个代码没成功修改drf,在ciw窗口复制cdsinit的代码过来load成功了,请问这是bu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cdsinit文件加入这个代码没成功修改drf,在ciw窗口复制cdsinit的代码过来load成功了,请问这是 ...

1,要么删除原始的display.drf
2,要么再添一句在drLoadDrf前面  :ddGetObj("pdkLibNam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cdsinit文件加入这个代码没成功修改drf,在ciw窗口复制cdsinit的代码过来load成功了,请问这是 ...

因为有不同的库,不同的库的display.drf文件不一样,180nm的和40nm的又不一样,你得写上当打开180nm工艺库的时候选择哪一个drf文件,打开40nm的时候打开哪一个drf文件,if  xxxxx   load   xxxxx什么的这样才行,这是比喻,当然具体的代码我不会,我都老老实实选的,但是在别的帖子下看到过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不同的库,不同的库的display.drf文件不一样,180nm的和40nm的又不一样,你得写上当打开180nm工艺库 ...

我设置的是不同的库用的不同的cdsinit文件,然后display也是按照不同的库相对应修改之后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要么删除原始的display.drf
2,要么再添一句在drLoadDrf前面  :ddGetObj("pdkLibName")
...

我试试

网友:
其实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把系统库里面的剪切出去 别的地方备份着,把自己的给他替代上去,最简单,他只能load就是.il的文件比较容易,.drf的俺也不太懂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