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发射机并串转换时钟架构全速和半速的区别,高速DFF,MUX顺序

楼主(2024-12-12):
小白在看ECEN720PPT发射机部分的时候,看到并串转换4-to-1电路实现,时钟架构全速和半速电路的区别是最后有无高速DFF,请问为什么要多一个DFF呢?以及半速架构的话为什么最后一级MUX要交换顺序?

2-to-1并串转换的MUX也是01,为什么4-to-1半速和全速前一级的MUX都是10的顺序呢?

全速

全速

半速

半速

网友A:
1.全速最后一级的时钟是clk,为了用时钟同步提速
2.半速最后一MUX是反相,他不是写的防止输出出现gl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全速最后一级的时钟是clk,为了用时钟同步提速
2.半速最后一MUX是反相,他不是写的防止输出出现glitch
...

感谢您的回复,第一点没太明白为什么最后一级的DFF时钟是CLK就可以实现时钟同步提速,第二点是这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MUX反向可以防止glit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第一点没太明白为什么最后一级的DFF时钟是CLK就可以实现时钟同步提速,第二点是这样,但我 ...

1. 哦哦 你是在纠结那个DFF,半速和全速是取决于clk/2还是clk采样, 你全速没有那个DFF没法利用clk采样提速,你往前一级看就明白了 2.glitch这里可能为了避免时钟采样采到数据边沿(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哦哦 你是在纠结那个DFF,半速和全速是取决于clk/2还是clk采样, 你全速没有那个DFF没法利用clk采样提 ...

感谢您的回复,可能我问题表述得不是很清楚,第一点没太理解的地方是为什么要加一级DFF用CLK采样,因为全速和半速前两级的时钟都是CLK/4和CLK/2,这样输出的数据Dout频率是一样的,两种架构的目的都是将数据串化后以CLK的频率输出(我这里可能理解错了),那么全速为什么需要额外多一级DFF使用CLK采样呢

PPT中写了半速架构时钟占空比可能不是50%需要校准,这里也没太理解原因

希望您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
看下来有点奇怪,如果clk rate是相同的,那么full rate 和 half rate 在数据速率上应该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最后一级是依赖clk/2的mux高低电平维持时间来控制数据,还是通过clk的高速Flipflop在采样输出。所以我猜啊,这个rate是指系统里的最高速时钟频率?一个是用单边沿,另一个是用时钟的双电平。

网友:
两个电路前面都一样,就是后面是否用clk打拍。前者对后面好处理,就是data/clk。下面那个就要后面自己双沿采样了(方便做8/10b快速转换减少latency)。

网友B(2025-03-27):
请问有这份资料的原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这份资料的原始文件吗

有的,你可以自己搜ECEN720,指这个国际公开课的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