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带上电源地的bonding(电感)结果不好?

楼主(2024-12-12):
请问,仿真带上电源/地的bonding模型,简单的就加一电感,看电源线上peaking 值很大,这合理吗?能这样仿真?
前仿比后仿更大,如果要减小peaking值,怎么办?

楼主:
再问一下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路对绑线电感很敏感,这并不奇怪。在RF电路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路对绑线电感很敏感,这并不奇怪。在RF电路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

不会影响电路性能吗?每次总是测试结果比仿真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影响电路性能吗?每次总是测试结果比仿真差多了

当然影响了。。你要做的就是通过合理设计,在有bonding ind的情况下,仍然达到想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