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加入偏置电路后stb相位异常

楼主(2024-12-12):
如题,lz在仿真一个全差分运放时一开始使用的理想电压源提供偏执,在给尾电流源加入电流镜和理想电流源之后stb相位的变化突然就变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第二张图是正常的,第三张图是加了电流镜偏执尾电流之后的

楼主:
据说这是相位裕度不足时软件的bug,把他反过来看就行

楼主:
目前可以调好,原因在于偏执电路的电流太低,同时管子尺寸太小,导致stb的主极点非常低(一开始只有几百hz,真的抽象)现在通过调大电流以及增大尺寸,使得stb仿真的结果回到正常,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消耗的电流非常大(一个电压500uA)并且扇出影响比较大

网友(2025-05-01):
我也是,我搭了一个三级放大器,用NMC补偿,发现带偏置电路时会莫名奇妙的多一个低频极点,但是用理想电压源就不会,这到底是电路真实的工作情况还是仿真的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