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dat SSS及feature时间怎么延长

楼主(2024-12-12):
想问一下,license.dat SSS及feature时间怎么延长,现在最长是2030年,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30 uncounted BF49667C7CB3C2184E6A \
        VENDOR_STRING="a7176 c5c0c dd854 9733b 4065a 1fef0 d7dc3 7dd66 \
        f06bb 144" HOSTID=74563cb733f1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网友:
没有必要延长。到时版本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astebin.com/wE0WEegE

这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pastebin.com/wE0WEegE

这个就可以

这个咋用啊?!

网友:
这个大神真厉害,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生成工具发出来

网友B:
据我的理解FlexNet 管理的 License 只要你软件本身 Patch 过之后,那么license.dat 里面的Feature 的内容你自己填就行了,只要 Feature 的名字能对得上,后面的各个部分格式、长度等能对得上,至于expire 日期这种你就随便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pastebin.com/wE0WEegE

这个就可以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S家的直接在src里面改日期,再生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理解FlexNet 管理的 License 只要你软件本身 Patch 过之后,那么license.dat 里面的Feature 的内容你 ...

你真是聪明人。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2030年后修改和创建src文件时出现了错误,但通过打了补丁的s/w和守护进程来修改和使用它是可能的。

感谢您的精彩教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聪明人。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2030年后修改和创建src文件时出现了错误,但通过打了 ...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做的吗?

Thi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endor daemon.
Since S-Key generation is limited to 2030, this was tested.
After changing 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generated license file to 2095, you can verify and confirm whether the daemon runs normally and the application executes without issues.
It is possible to check if the S daemon is using version 2024.06 and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is running a version prior to 2024.09.
The 2024.09 version of S has another issue besides the expiration date.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理解FlexNet 管理的 License 只要你软件本身 Patch 过之后,那么license.dat 里面的Feature 的内容你 ...

Great!  我来试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会因供应商守护程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于 S-Key 创建仅限于 2030 年,因此我们对此进行了测 ...

You can just use English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reat!  我来试下,感谢分享!

你搞定了吗?

网友:
需要lmreread -c license.dat 才能checkout licens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搞定了吗?

试了,License时间可以改,也可以正常起。但lic调用的时候,会有报错:

(snpslmd) DENIED: swb_all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snpslmd) DENIED: SK_swb_all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License时间可以改,也可以正常起。但lic调用的时候,会有报错:

能用么?

网友E:
只能起Lic服务,调用feature还是会报错,Sentaurus各功能都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起Lic服务,调用feature还是会报错,Sentaurus各功能都用不起来。

20楼说的没错,需要lmread更新一下license feature!!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A:
https://pastebin.com/wE0WEegE

这个就可以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