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个关于两相非交叠时钟电路的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24-12-12):
这是我搭建的一个电路,其中全部都是用反相器和与非门实现的。
正常工作波形是这样的,可以正常实现延时。
学习过程中是讲到改变A、B两路反相器个数,会改变两个始时钟相位的延迟,改变C、D两路反相器级联个数,会改变F1和F1D信号的延时时间。于是想尝试一下,但是为什么我删掉了一个A、B路的反相器以后,波形变成这样啦?

网友A:
不要改变信号的逻辑状态,所以增删反相器时,每条路径上都是增删偶数个反相器才对。

网友:
你删一个,信号不就变了吗,加减都是两个两个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改变信号的逻辑状态,所以增删反相器时,每条路径上都是增删偶数个反相器才对。 ...

明白啦,谢谢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延时的时间应该怎样来确定呢

网友A:
延时时间就看死区需要多少。一般用两相不交叠时钟就是为了避免被这两个时钟控制的开关同时导通,死区要多少,取决于后面开关关闭的时间。要确保一个关了,另一个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就看死区需要多少。一般用两相不交叠时钟就是为了避免被这两个时钟控制的开关同时导通,死区要多少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就看死区需要多少。一般用两相不交叠时钟就是为了避免被这两个时钟控制的开关同时导通,死区要多少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