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普通电流镜和cascode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4-12-12):
小白跪求大佬解释一下!
1:普通电流镜,主管子 B 2个 副管子B=A 4个 C 4个    D代表dummy。

摆放:DAABCCD
          DAABCCD  这样子摆放可以么?

还有一种情况,这应该是两个独立的电流镜,但是我看他们的尺寸一样,我可以打在一个环里面么,我把两个电流镜的主电流镜放在中间么

2:cascode型的电流镜我可以拿第二级别的副管子放在第一级主管子的周围且合并么?

网友A:
1:可以吧,不过我会选择DACBCAD//DCABACD
2:可以但先问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吧,不过我会选择DACBCAD//DCABACD
2:可以但先问问电路

好的谢谢哥

网友B:
1、你这个016和324分别是一组电流镜,主管分别是0和3,这俩尽可能放中间,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摆法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2、可以,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统一设计成cascode再这么做,好匹配么不是。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一书里面是比较推荐cascode电流镜的合并画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016和324分别是一组电流镜,主管分别是0和3,这俩尽可能放中间,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摆法一般来说问 ...

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我说的0123456是指名字上的PM0PM1....,不是按照顺序的哈,感觉说0123456会有歧义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 可以一排按顺序摆放连线

网友(2025-12-08):
电流镜感觉这种镜像匹配就可以
DCABACD
DCABACD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侠分享   当然如果匹配要求不高,简单的排列能够让接线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