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24-12-12):
请问为什么R2 R1的比例为什么会影响A B两点小信号的幅度

网友A:
计算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啊

然后呢?

网友A:
差分输入阻抗不同,和信号源的等效电阻分压就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阻抗不同,和信号源的等效电阻分压就不同啊

那请问AB两点的电压怎么计算呢?我现在发现的是改变R1和R2的比值,A B两点信号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差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