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pen Access API源码

楼主(2024-12-12):
最近在做相关研究,要用到si2的oa源码,有没有大神知道获取途径?

网友:
之前问过,没有结果。

网友:
你试试通过在欧美留学的同学去拿看看,如果这途径都拿不到那就只能花钱买授权或者通过逆向的方式写垫片调用A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