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作为VCO输出buffer设计

楼主(2024-12-12):
如图所示反相器,作为VCO输出buffer时,该怎么设计呢?各器件尺寸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A:
不管这个东西是buffer不buffer了,现在就当放大器设计,输入时2.4G,增益为1或者2。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大信号,不能只考虑小信号的东西。
大信号受限slew rate要上来,比如2.4g,vpp=1v, cload=100f(应该没有),rload=10G,基于这个初略估算电流至少得多少。(真实得设计还有corner,差不过给一个就行了,后面还是spectre搞吧)

至于中间这个电阻,两个极端,0和无穷大,0肯定不对,无穷大也不可能。它得目的之一或者主要目的是提供dc偏置点,因为前面是ac耦合~~~ 这个电阻怎么设计,还没想好,这个电阻影响阻抗,影响环路传递特性~~~以前都是随便给的,没有考虑过什么样的电阻才是比较优化的结果。看其他玩家的建议和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这个东西是buffer不buffer了,现在就当放大器设计,输入时2.4G,增益为1或者2。
但是,这个地方有 ...

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5-06-02):
1,1pf 的电容太大,适当小一点,这也取决于你的Fvco范围。一般200fF ~ 500fF 比较常见。
2,尺寸也取决于功耗,包括对应的电阻。如若没有其他要求 W=10u, L=Min R=10K是一个很不错的起始值。适应于多数应用。
3, 这个结构的增益需要注意,2-4比较好,尤其是低频的时候,输入的信号幅度很小,可能100mV左右,需要稍微大一些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