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大佬们帮帮忙!dickson电荷泵升压问题!急求!

楼主(2024-12-12):
这是我搭建的dickson电荷泵的平台,我做了个大约有20+的电荷泵结构
局部放大图
链上各个节点电压波形图,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还能有明显的升压波形。后面就没有明显升压了,尤其是最后的8、9个节点,都差不多稳定在5V左右!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压升不上去,想知道原因。
我想做的是个能提高至15V的电荷泵。
急求大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可能无限往上提升的,时钟频率,电容,效率等等。**有一篇比较经典的论文,忘了是不是柯明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无限往上提升的,时钟频率,电容,效率等等。**有一篇比较经典的论文,忘了是不是柯明道的 ...

大佬前辈,能大概知道名字或者作者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A:
CMOS Startup Charge Pump With Body Bias andBackward Control for Energy HarvestingStep-Up Conver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 Startup Charge Pump With Body Bias andBackward Control for Energy HarvestingStep-Up Converters
...

谢谢前辈,我这就去看看您推荐的文章!

网友:
你的NMOS耐压没到那么高压, 后面高过breakdown电压, 所以电压当然上不去了. 要去找高压耐压超过15以上的NMOS组件.
另外, 应为损耗的关系, 也不会到理想中的那么高压, 通常会低一些. 并且在挂上附载后, 电压会再掉更多一些.

网友B:
电容容值,时钟频率,vdd电压,clk高电平,管子阈值等;这些参数一个都没说……
另外,猜测是:NMOS管的阈值应该是越来越大了,导致阈值损失过大,效率太低升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值,时钟频率,vdd电压,clk高电平,管子阈值等;这些参数一个都没说……
另外,猜测是:NMOS管的阈 ...

前辈,因为我第一次做Dickson pump,对这些参数都没有系统的认识,我这些参数都是凭着感觉来搭的,可能有很多不符合常理的设置。您能否提供一些借鉴的电路么,感觉网上很少有介绍这个的,大多数都在原理层面。

网友(2025-01-22):
引用 楼主:
前辈,因为我第一次做Dickson pump,对这些参数都没有系统的认识,我这些参数都是凭着感觉来搭的,可能有 ...

个人理解,做电荷泵并不难,难的是不断地提升参数。关于参考电路,论坛就有Feng的那本书,那个阅读阅读就可以搭电路了,有啥问题边搭边解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