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子學作業求助

楼主(2024-12-12):
各位前輩您們好,我現在正在大學學習電子學,遇到了以上SPICE題目(學校規定使用LTSPICE),對於最後要求電壓最大到多少時會distortion的部分不知如何實作,想請教各位前輩,給予晚輩一點建議,謝謝各位。

网友:
你可以在定义正弦激励源Vin的时候,把幅值给设置成一个parameter,再在瞬态分析时sweep这个parameter

Vin node1 0 sin (0 vam 10k ……)
.param vam=1m
.tran 1u 1m sweep vam lin 1m 10m 0.5m

然后观察什么时候distorted就行了

网友:
输入10kHz的正弦信号,等输出稳定之后,对0.1ms的信号区间做FFT,自己设定一个谐波能量占总能量占比多少时就算是信号失真了,比如谐波能量占5%,基波能量占95%时算是失真,然后不断加大输入电压摆幅,观察什么时候达到你设定的失真标准。hspice里面有专门算信号distortion的函数,不知道LTspice里面有没有这个,但是做FFT的语句应该是有的,FFT之后再写个计算换算一下然后输出结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