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rameter可以这样定义吗??

楼主(2024-12-12):
(图片)

网友A:
应该这么写:

module mod_exp #(
    parameter WIDTH = 253,
    parameter P = 253'd....,
    localparam T = (507'b1 << 506) % P
)
(
...

大哥你之前帖子不是问过类似问题么?也没有个回应
看你之前问了那么多问题,从来就没有回复过,这个态度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么写:
大哥你之前帖子不是问过类似问题么?也没有个回应
看你之前问了那么多问题,从来就没有回复 ...

这哥们十年前就注册了  然后最近论坛上问一些网上随手都能查到的问题 感觉是来刷论坛账号的 可以不用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