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缩短ADC仿真时间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牛,咨询个问题。我目前在跑一个SD-ADC的仿真,想跑个INL和DNL,感觉没有希望太慢了。所以计划先跑个失码仿真,用一个斜波信号作为输入,然后采样仿真下。但是也太慢了。一个点采样5次,大概得100分钟。已经用了APS和多线程。有没有比较好的,加速的办法?谢谢先!!!

网友:
。。。嗯,一百分钟算长?跑top一次一天都很正常

网友:
有的有的,你是缓慢的斜波输入,你可以同时跑好几个tb,每一个对应不同的段的斜波,最后码值拼接起来再仿真性能

网友:
能提高点版本不,如图

网友:
这个就和ADC的精度和速度有关系了,可以只跑部分量程吧;此外,ramp信号输入因该可以直接用inl和dnl函数算出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