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cascode带宽问题求教

楼主(2024-12-12):
请问一下大家,折叠式cascode在静态电流为1.5uA的情况下BW可能做到8MHz嘛?在一篇jssc文章上看到的,有点疑惑咋做到的,他用的.18um的工艺

网友A:
没有其他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这个指标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
是-3dB 还是0dB的?

网友B:
只要增益够小就好做。一般正常运放想做到8M是有点困难的,尤其在小电流,.18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增益够小就好做。一般正常运放想做到8M是有点困难的,尤其在小电流,.18下。 ...

这就是我疑惑的点,他论文中增益还是有75dB,不知道咋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这个指标不是很容易吗

可是折叠式cascode主极点不可避免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这个指标不是很容易吗

注意是BW而不是GB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疑惑的点,他论文中增益还是有75dB,不知道咋做到的

那方便分享下论文大家一起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方便分享下论文大家一起看看吗

这篇文章这段话说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呢

网友:
没仔细看奥,他这个bode图上的bw也就kHz级别啊,应该表征的是loop bw,即开环gbw

楼主:
试了下,应该还是BW,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25-04-07):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应该还是BW,还是可以实现的

大佬有实现了的电路图吗,想参考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