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cell里面cont的问题

楼主(2024-12-13):
各位大哥,想请教一下下图中的 dependent stech和adjustmernt strech 分别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A:
adjustment一般不管,dependent 是指根据哪个前边设好的变量重复,repeat contact的话,算好pitch和总长度计算重复个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ustment一般不管,dependent 是指根据哪个前边设好的变量重复,repeat contact的话,算好pitch和总长度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