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0000

楼主(2024-12-13):
00000

网友:
因为二极管电压平均值加上电感电压平均值等于输出电压。所以不管dcm还是ccm,理想分析稳态下电感两端电压平均值等于零(若不等于零,电感电流必然会持续上升/下降,就不是稳态了),所以二极管电压平均值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BUCK的输出电压不是会变化的吗,那为何文献上的推导都说电感电流是线性增加的呢,他 ...

buck的输出电压为啥是变化的呢?理想分析稳态下输出电压不是恒定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