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_sar比较器失调电压offset范围

楼主(2024-12-13):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pipeline_sar的比较器失调电压是不是根据两级分别的位数来确定,比如两级各六位,第一级6位,就按6位的LSB/2来确定,而不是整个12位的LSB/2来确定?我没记错的话,pipeline_sar的优点之一就是这个,比较器容忍的失调电压范围更大。这样第一级的比较器失调电压满足小于第一级的LSB/2之后,残差放大传递后是不是对第二级就没有影响?我实际做的时候发现,位数还是会掉很多,似乎第一级可以忽略的比较器失调电压位于6位和12位算出的LSB/2范围之间,对第一级本身有效位数没有影响,但是对第二级的影响很大,我加到略小于六位的LSB/2的失调电压,有效位数直接掉一半。没有其他非理想因素影响,就单纯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话,会是我哪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A:
Offset 应该在第一级的+/- ½ LSB之内就好,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级做完后的residue电压到底对不对.

原则上第一级的offset 不会影响residue voltage, 正确放大后, 第二级就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应该在第一级的+/- ½ LSB之内就好,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级做完后的residue电压到底对不对.

原则上第 ...

谢谢前辈回答,就是我发现有些点残差会出错,出错的点的残差的差值(比较器加失调前后)是第一级的LSB/2大小,比如LSB/2=1V,没有失调前的残差是-0.471,加了失调后的残差是0.529,差值刚好LSB/2,这个原因是出错的点比如原本量化1100,现在量化成1011,我比较新手,按我的想法是失调小于LSB/2一定不会导致码值量化变化和DAC开关切换变化,问其他人也这么说,但是我现在有点怀疑了,一定不会吗?如果一定不会,那就是我量化切换的逻辑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答,就是我发现有些点残差会出错,出错的点的残差的差值(比较器加失调前后)是第一级的LSB/2 ...

Offset<1/2LSB, 照理说ADC出来的code不会有错,
如果你ADC出来的code错了, residue voltage就不可能会是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