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环路增益曲线上翘问题

楼主(2024-12-13):
我搭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CLASS AB输出,形成闭环后,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以及相位曲线如图所示,在GBW附近增益曲线有一个明显的上翘,并且相位曲线恶化的很厉害

网友:
复杂的零极点问题,有左半平面零点,因为相位下降减弱了~~~miller引入的是右半平面极点,出来左半平面的,说明可能调零电阻的值给大了, gbw附近还有一堆的极点,还比较近。 一堆零极点在gbw附近~~~你在思考思考,allen书上讲补偿的那一块的知识看看找找灵感。

网友:
猜测是Ahuja compensation引入的complex poles问题。
可参考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