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边沿dff怎么做

楼主(2024-12-13):
求助大佬们,双边沿触发的dff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最简单用两个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两个DFF

你是说用2个dff产生的信号做逻辑吗?我想问的是直接双沿触发的dff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2个dff产生的信号做逻辑吗?我想问的是直接双沿触发的dff怎么做 ...

他的意思是两个DFF一个上升触发,一个下降出发,输出短接?

网友:
简单一些的做法,对clock做一个edge detecting处理,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处都生成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