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锂电池充电器状态指示问题

楼主(2024-12-13):
小弟第一次做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但是最近应用的同事提出了一些问题,想了半天没有解决,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大概就是在电池充电过程中用两个LED灯进行状态指示,简单的说充电时亮红灯,充满后亮绿灯。假设单节电池充满为4.2V,充电完成后(绿灯),4.2到4.1之间仍然绿灯。电池电量降低至4.1V以下就再次进行复充电(红灯)。

如果只对电池进行充电,且电池不放电就没什么问题。但是用户可能会对电池边充边放,假如瞬态负载太大,电池对外放电由于电池内阻等影响会导致BAT端电压下降产生较大波动。有可能会低于复充电电压,那么就会亮红灯,恢复后又亮绿灯。频繁切换红绿灯指示肯定不行。

想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目前想的是:
复充电给个例如8秒的延时,要电池电压连续8秒都低于复充电才亮红灯,并给电池充电。瞬态负载导致的电压下降肯定不会持续这么久,如果真的连续8秒都低于复充电说明电池真的没电。这个在充电过程中没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刚插电的时候,即使电池真的没电,前8秒也是绿灯也要8秒后才亮红灯显然不合理。

想问问各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其他产品有没有提过这方面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A:
①在插电(或开始充电)的最初几秒内,可以设计一个快速检测阶段,这个阶段不依赖于8秒的延时判断。例如,如果检测到电池电压极低(比如低于某个阈值,如3.8V或更低,具体根据电池特性调整),则立即亮起红灯并开始充电,不考虑8秒的延时;如果初始电压高于这个阈值,则进入正常的8秒延时判断逻辑。②也可以动态调整复充电的电压阈值。在充电过程中,如果检测到有放电行为(通过监测电流方向或电池电压的突然下降),可以适当提高复充电的电压阈值(比如从4.1V提高到4.15V或更高),以减少因瞬态负载导致的误触发;当没有检测到放电行为一段时间后,再逐渐将复充电阈值调整回原来的4.1V。

网友:
你有没有充过电动自行车,刚插上的时候也是一直亮绿灯,过一段时间才变红灯

网友:
可以的,至于是不是8s,可以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在插电(或开始充电)的最初几秒内,可以设计一个快速检测阶段,这个阶段不依赖于8秒的延时判断。例如, ...

感谢回复!
对于你提到的方案,其实我都考虑过
假设正常复充电为4.1V,并确定即使电池会放电导致的BAT电压降低但不会低于4V,那么确实可以设定低于4V直接红灯,不进行延时。但是如果电池真实电压处于4~4.1V之间,那么会导致初次插入无法正常复充电,相当于把第一次插入的复充电阈值降低到4V了。但是这种我也不确定其他人会不会这样做,后决定放弃。
第二点的话,我只有功率管电流采样,只能检测到充电电流,无法检测电池向外的放电电流,加功率电阻啥的成本太高,而且要修改的东西不少(增加电路,修改逻辑等),也不太可能。
目前是用POR信号和延迟模块结合,利用POR信号的上升沿抹去第一次复充电的延时。得到的结果就是上电时就纯看电池电压是否低于复充电,来决定红绿灯(不延迟)。过了延时的比如8秒后,如果再触发复充电就会延迟(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具体逻辑也不太容易说清楚)。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