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_ADC输入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4-12-13):
请问各位大佬,现在做出来一款SD_ADC在仿真,关于输入频率有点问题

输入频率按照2.048M*5/4096 = 1.5K(质数为5,采样点数为4096,采样频率为2.048M),在1.5K下仿真出来有66dB,然后标准测试是@1K下的输入频率,如果我不忽略掉必须是质数的情况,把5改为2就是1K的输入频率,这种仿真出来有64dB

但是周围做麦克风的前辈告诉我,一般麦克风最后在扫频的时候,信噪比是不超过±1dB的,但是我感觉设计出来的ADC只要输入频率变化的话,最后仿真出来的SNR肯定也会变化,很难在1dB以内吧,我不明白这是哪里的问题?  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吗,还是什么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不会有很大偏差,仿真的点数增加、仿真的精度提高。

网友A:
2.048M*5/4096 2.5K, 不是1.5K
你可以把点数增加阿, 像是2.048M*3/8192 = 0.75K, 或是2.048M*7/16384 = 0.87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8M*5/4096 是 2.5K, 不是1.5K你可以把点数增加阿, 像是2.048M*3/8192 = 0.75K, 或是2.048M*7/16384 = 0 ...

但是现在2.048M*2/4096=1K的输入频率和2.048*3/4096=1.5K的输入频率仿真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多呢?都是仿真精度最高,是采样点数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2.048M*2/4096=1K的输入频率和2.048*3/4096=1.5K的输入频率仿真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多呢?都是仿真 ...

我想以点数多的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以点数多的为主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