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24-12-13):
在做四输入与非门lvs验证的时候出现如下报错: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LABELED": no LABELED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这个怎么解决,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label 层次用错了

网友B:
画的真别致,我看不懂你这图,这是什么高级layout style

网友C:
2L太仔细了,哥们你这输入输出label越瞅越不像METAL,像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 层次用错了

大佬,这个gndvdd不是应该在金属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L太仔细了,哥们你这输入输出label越瞅越不像METAL,像SN?

啊?待会我回去开电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真别致,我看不懂你这图,这是什么高级layout style

新手的独门风格

网友:
gnd打个nwell的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gndvdd不是应该在金属层吗

应该有自己的lable层

网友:
这应该是SMIC的工艺,提示没有端口吗?你点开comparison results那里看有什么错误,楼上几个说的错误原因很有可能是对的,但层次说错了,应该用mntxt

楼主:
上边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层次不对,现在这个问题咋整嘞,找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层次不对,现在这个问题咋整嘞,找好久了

电脑上看不清,重新上传看看,模模糊糊看到你是电路里面有的线你版图没有,查一下是不是自己连错了。我就感觉你这个图很难评,你看你那个SP里的AA层三个点是不是没接东西,是要接地吗???如果是不接地的话就直接孔都别打,会报奇奇怪怪的错!!!还有就是GT打在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一些规则是不认两端连在一起,就报错了。顺便电路上LVS点亮上传一下,这样就能看到你哪根线没连了,虽然我看你这画的确实应该是四输入与非门没错。
刚刚又看了一下,你这第四端挂在这么远的地方他认不认你这第四端有效就说不定了,也有可能是你这个的报错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