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接成闭环后相位裕度下降

楼主(2024-12-13):
如题,lz设计一个全差分运放在调整好开环的增益和pm以及共模反馈之后进行闭环的仿真,用电阻接成负反馈的形式,但是测试stb后发现相位裕度只剩下50,开环的时候是70左右,请问这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感谢大佬们

网友A:
开环的时候哪有什么相位裕度这种说法?

网友:
我认为开环的结果不正确,相比stb,手算是最准的。之前记录的一个关于SPICE的相位裕度计算:Middlebrook Method-------stb仿真
        计算电压增益T_v
T_v=v_x/v_y
        计算电流增益T_i
T_i=i_x/i_y
        计算环路增益T
T=(T_v T_i-1)/(T_v+T_i+2)
注意:
        只关注电压增益T_v会使得高频结果不正确
        T_v如果非常小的时候,可能因为精度问题,导致结果不正确。可以通过验证不同精度的结果来对比,如果偏差较小则正确。

网友:
开环闭环都不看PM  只有环路看

网友:
开环是不可能振荡的,看什么PM。。。

网友:
开环跑ac吗。
闭环的时候负载会带上输入端的Vgs电容,所以会比无负载差一些。

网友:
还可以计算相位裕度 涨见识了

网友B:
开环没有相位裕度的事情,但是,开环有phase delay, stb仿真的是开关的gain和phase 随frequency的变化。
结成反馈形式,再次仿真stb的时候,电阻构成的网络影响了整个开环的传递过程了~~~
另外,断环位置你再思考思考,你这样断环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你可以试试不同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时候哪有什么相位裕度这种说法?

开环的相位裕度我觉得应该就是和环路增益相关的吧,可以在仿真时先看看稳定性,应为开环如果pm都不满足,环路的应该更加不满足吧,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没有相位裕度的事情,但是,开环有phase delay, stb仿真的是开关的gain和phase 随frequency的变化。
...

我理解的是开环的相位裕度应该就是和环路增益相关的吧,可以在仿真时先看看稳定性,应为开环如果pm都不满足,环路的应该更加不满足吧

这边断点位置会有大的影响吗,我是想仿真接成闭环负反馈之后的pm
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接成单位负反馈再重新调整呢

网友C:
无源CMFB大幅降低了输出电阻,PM会恶化,如果要采用无源CMFB方案,那么一开始就要计入CMFB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源CMFB大幅降低了输出电阻,PM会恶化,如果要采用无源CMFB方案,那么一开始就要计入CMFB的影响 ...

这个无源是指我在运放输出使用电阻取共模电压的意思吗
降低输出电阻导致的PM恶化是什么原理呢,这方面没有了解过,还麻烦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无源是指我在运放输出使用电阻取共模电压的意思吗
降低输出电阻导致的PM恶化是什么原理呢,这方面没 ...

输出电阻降低,第二级电压放大倍数下降,miller补偿效应减弱,主次极点靠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降低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阻降低,第二级电压放大倍数下降,miller补偿效应减弱,主次极点靠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降低PM
...

嗯嗯了解了,我使用的应该就是无源cmfb的结构,取共模电压的电阻是5K,不过我在开环仿真的PM是足够,接上1M的闭环反馈电阻会导致PM下降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