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仿真考虑

楼主(2024-12-13):
最近发现有些仿真运放增益与稳定性上,有人连接成下图

通过仿真环路稳定性 STB的方式去仿真运放增益、PM。

这里有疑问,这样对吗?

我既然做出了一个运放,在确定了负载电容等一系列参数后。不应该只需要进行AC仿真即可得到增益、PM吗?

把运放应用到具体的电路中后,再去仿真环路的稳定性,这时用stb才是正确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
这样接可以看运放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吧

网友:
你用的时候都是接成闭环去用的啊 stb仿真和ac仿真是一样的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新手才用ac。
首先,这样接已经是运放加入到环路中能表现的最差的相位裕度了,因为β<=1。
并且,这样接不仅可以仿stb,还可以仿vos、PSRR、CMRR、等效输入噪声,失真,输入输出范围。

楼主:
如图,此3种电路都是用来仿真开环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才用ac。
首先,这样接已经是运放加入到环路中能表现的最差的相位裕度了,因为β ...

对吧

网友(2025-04-23):
引用 楼主:
如图,此3种电路都是用来仿真开环增益的

楼主好,我是新手,请教下,如果单纯想仿真红框中的开环增益H(s),目的是验证闭环增益的公式,可以用stb仿真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此3种电路都是用来仿真开环增益的

楼主好,我想得到红框中开环增益H(s),请教一下如何仿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