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的噪声怎么分析

楼主(2024-12-13):
这个电路的M2 Mlog 工作在亚阈值区,M3,M4饱和区,这四个管的热噪声在Vpr处的输出噪声怎么算?

楼主:
有没有大佬

网友:
先画出等效电路,再从器件作为噪声源开始,沿着网络端口分析方法学的频率域传输函数来导出从各个噪声源到输出端口的噪声功率(PSD),再分析各个噪声源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互补相关,则输出噪声功率叠加,如果有相关性,则需要找到与相关性有关的系数,用系数加权叠加,最后得到总噪声功率。

网友A:
Mlog和M2的电流噪声都可以等效到Vpr端,这个等效的噪声就是输出的噪声。
M4的电流噪声作用到vpr后受环路负反馈削弱,除以环路增益的平方,导致可以忽略。

或者你先把Mlog的栅极断开,所有电流噪声作用到Vpr后,再除以环路增益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og和M2的电流噪声都可以等效到Vpr端,这个等效的噪声就是输出的噪声。
M4的电流噪声作用到vpr后受环路负 ...

M2的噪声怎么等效到Vpr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M2的噪声怎么等效到Vpr端呢

把M2噪声电流反过来等效成一个在Vpr的输入。这个输入会造成这个条路径上同样的噪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