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LVS rule,去识别一个PDK中不存在,但是工艺支持的一个器件。

楼主(2024-12-13):
现在用了一个 PDK 中没有,但是工艺支持,单独申请的电阻,所以现成的LVS rule 识别不了,自己有办法 通过修改LVS rule,来识别这个器件吗?肯定是可以的吧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定义层次。有没有 哪位大神有过这个经验  分享一下。

网友:
额你不妨把这个器件描述的清楚一些

网友A:
看svrf 里面的seed 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vrf 里面的seed 用法

不太明白  能具体说一下吗  大哥,这个svrf  是个?

网友:
是做fuse的电阻吧,照着上面电阻写一个

网友:
像你说的,肯定可以支持识别,说的简单点,就是在lvs rule里面添加一个器件识别,仔细点说,就是通过定义层次,经过逻辑运算,识别出这个器件,不知道这个器件涉及哪些参数哈,有参数要求的话,还得定义参数的计算表达式,楼上说的seed,是svrf手册里的一个语法,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你自己不会的话,找你们会的人解决撒,经验丰富的layout或者cad,条件不允许的话,看你们是否允许box掉,不过就是不能提寄生参与后仿了,看你们是否一定要识别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