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抓到block的pin的金属

楼主(2024-12-13):
利用dbget之类的指令可以吗?目前只知道怎么抓到pin的location(就是那个黄色三角形箭头),但是我想抓pin脚对应的金属(那个方形,抓出来应该是一个box),因为一些原因,调用的block pin位置不在金属位置的正中心,所以想看有没有办法直接抓那个金属的box

网友:
用原本的版图,新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嵌套进去自己打pin,爱打哪里打哪里

网友A:
选中该pin,然后试着用下面这个方式抓,抓出来rect 再计算中心点,不满足要求的话再接着嵌套,基本命令和思路是这个
dbget [dbget -p2 selected.inst.instTerms.cellTerm.layer.name M1].pins.allShapes.shapes.r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该pin,然后试着用下面这个方式抓,抓出来rect 再计算中心点,不满足要求的话再接着嵌套,基本命令和思 ...

十分感谢!但是我尝试了一下不太抓不出来,数据很多,但是个好思路,我再尝试尝试,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