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missing net

楼主(2024-12-13):
求前辈们指点

做的四输入与非门感觉原理图和版图没差,但是在做lvs的时候总是出现miss net 和missing injected net的错误,错误截图如下:

下边这个是我看报错的时候,貌似是我做的版图的电路图吧:

网友:
1、器件没有识别到,可能flatten之后误删了某一层,建议查看一些期间是否完整
2、PMOS中黄色虚线是否是NW层次,如果是,为什么PMOS的body中没有反而会出现在NMOSbody中?也有可能因为body连接问题导致一系列错误

网友A:
mos都没识别出来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source有问题,不是个4输入与非门呢。要不贴一下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都没识别出来

是器件不完整造成的吗,好像有三个导线net也没识别到,这个可以加laber来强制要求成缺失的net吗(刚接触不久,好多不懂)

网友:
像vdd这些label,用的哪个层次,左边的layer栏可以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