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快速使metal拐弯的脚本,支持path pathseg rect。

楼主(2024-12-13):
选中metal一端,然后按快捷键,点击你想拐弯的方向,会在你点击的地方生成一端新metal并自动选中新metal的一端,方便s即刻拉伸,支持path、pathseg、rect,支持同时选择多条metal及多条不同类型的metal。初始快捷键为3。

效果如图

效果如图

网友A:
楼主,拐弯时可以固定线间距吗?可以的话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拐弯时可以固定线间距吗?可以的话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我一般是这么做:用Split功能(默认快捷键Ctrl+S),画条45° Split线,拉成拐两下弯的线,再用部分选择删掉一个点,或者用CHOP功能去掉一个弯。

网友C:
可以优化 按原来的间距直接转弯,不要额外再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优化 按原来的间距直接转弯,不要额外再拉一下。

初始想法就是想实现一个快速拐弯的功能,等项目完了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这么做:用Split功能(默认快捷键Ctrl+S),画条45° Split线,拉成拐两下弯的线,再用部分选择 ...

你的习惯和我的一样,我一直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