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怎么自动保存数据到csv文件?

楼主(2024-12-14):
仿真的时候我总是把数据保存在csv文件,再弄到matlab处理
但是有时候仿真的点非常多,每次要plot出来再export成csv,中间光是plot出来就要很久很久
有没有办法可以在仿真的时候就自动保存我要的数据?

网友A:
你可以研究一下 psf 这个命令(shell下运行的命令,与virtuoso在同一个目录下),感觉应该是可以用来提取一定波形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研究一下 psf 这个命令(shell下运行的命令,与virtuoso在同一个目录下),感觉应该是可以用来提取一 ...

我在shell里面试用了一下psf命令,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你有什么相关资料吗?

网友:
没资料,也是是了下,还好吧。
psf -h  输出帮助。
psf -s -t "Y" -i "波形文件名" -o "txt文件名"
输出顶层信号Y的波形数据到文件。
其他信号名如果不清楚,可以用个小点的波形文件,不带-t参数看看都有些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