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和APS,结果差别较大,哪个的精度高啊?应该信哪个啊?

楼主(2024-12-14):
(图片)

网友A:
一般来说spectre精度要好些,但用APS也可以调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spectre精度要好些,但用APS也可以调高精度。

谢谢,怎么调啊

网友B:
以hspice仿真结果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怎么调啊

一般我会先在这里调,要不然就在具体的仿真类型里调,至少满足我做过的设计。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有影响。下面Post-Layout Settings,Instance Preservation选Selected,并且Selected Instances填*

网友:
目前感觉下来,Spectre结果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hspice仿真结果为准

hspice又是啥?

选项里面只有Spectre和AP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spice又是啥?

PrimeSim HSPICE: Accurate Circuit Simulation | Synopsys,APS和SPECTRE有的时候会仿不出一些HSPICE会仿出的异常情况,所以后仿的话最好以APS和HSPICE都仿真通过为通过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