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中EA震荡

楼主(2024-12-14):
在做一个Buck电路,但是仿真出的EA会在启动阶段一段时间内稳定,过一会就振荡,导致输出电压和电感电流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A:
那不就是不稳定吗 什么架构 稳定性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不稳定吗 什么架构 稳定性算一下

感谢,我找到问题了,是一个V-I电阻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