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库的cell_Delay特征化过程

楼主(2024-12-14):
众所周知lib库的cell_Delay根据引脚的转换时间和负载电容插值得到,我根据lib库中的cell_Delay的索引值去进行hspice仿真总会有差距,理论上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吧或者差距非常小才对,驱动波形尝试过两种 :1.斜坡波形 2.斜坡和指数的加权平均 。有大佬知道嘛,请教请教

网友:
hspice结果贴一下

网友:
第一:查找表中index1,也就是transition ,取值区间与输入波形是否一致;
第二:lib的design corner与RC corner和RC command 与仿真是否一致

备注:特征化工具的输入通常不是ideal waveform,但这个影响不大;
其次:前仿没有意义,需要做后仿,后仿的design corner / RC corner / RC command option都对结果有较大影响;
最后,特征化工具是可以吐出仿真激励的,查看特征化工具的仿真激励是如何设计的 input transition波形 、 ouput load 、sdf_cond,验证与是否你的仿真条件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