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8 或者Centos 8如何安装IC618

楼主(2024-12-14):
请教各位,Redhat 8或者Centos 8如何安装IC618?我用老版本的IScape甚至都无法运行。

网友:
那就用新版

楼主:
我知道安装盘里面有新版的IScape 05.001版,但是不知道.t.Z的文件怎么解压

网友:
需要先安装JAVA,yum install java*

楼主:
搞清楚了,用安装盘的setup.sh来进行安装,安装出来有新版的Iscape目录,直接打包这个目录到别的机器也都能用

网友:
求分享安装盘,或者IScape 05.001
邮箱8200298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