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做提参,求助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4-12-14):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
Error INCL1 on line 22368 of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rules.
具体的报错是这样的,我也搜了下,有人说是文件地址对不上,要改对应22368行的地址,但我在calibre.rcx里没有找到类似的地址代码,ctrl+f也没找到,请各位大佬指点,本人技术彩笔,可能问出非常蠢的问题,请见谅

网友A:
你先看看你有没有rules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有没有rules这个文件

这个rcx文件我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有没有rules这个文件

这是我翻得文件对应的22368行

网友B:
把./rules换成那个提寄生参数的文件路径,你现在这种情况(路径里带括号),用绝对路径的话,加上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ules换成那个提寄生参数的文件路径,你现在这种情况(路径里带括号),用绝对路径的话,加上引号。 ...

好的感谢大佬我去试试

网友:
或者更简单的处理方式,直接给一个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ules换成那个提寄生参数的文件路径,你现在这种情况(路径里带括号),用绝对路径的话,加上引号。 ...

大佬您好,我现在改了文件路径,报错成了Error INCL2 on line 22368 of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 - this file name is included recursively: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说是文件递归包含了,您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ules换成那个提寄生参数的文件路径,你现在这种情况(路径里带括号),用绝对路径的话,加上引号。 ...

大佬您好,我改了之后现在报了新的错误,说我文件迭代出了问题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
Error INCL2 on line 22368 of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 - this file name is included recursively: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您看这是什么情况是我改错了吗

网友:
你这个绝对路径下有什么文件,看看

网友C: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在你跑pex的文件夹底下建一个链接,把rules这个文件链接到这个文件夹(其实复制也可以,但更推荐链接的方式)。其原理就是calibre会在跑的时候先在你设定的文件夹下生成一个_calibre.rxc_的文件,里面包含了你的配置,最后用INCLUDE的方式把rule文件加载进去,这时rule文件里的相对路劲./rules就变成了跑的文件夹的路径了。
看了上面的回答,写成绝对路径还出错的原因可能是你的路劲包含了括号,需要用反斜杠\来转义,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在你跑pex的文件夹底下建一个链接,把rules这个文件链接到这个文件夹(其实复制也 ...

大佬您好,主要我现在报错说是我文件名递归包含,然后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懂编程,按你说的我改成了include /home/IC/Tech/TSMC-65nm\(OA\)/Calibre/rcx/calibre.rcx,报错回到了最开始的无法打开文件,请问大佬您知道怎么回事吗,非常抱歉打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主要我现在报错说是我文件名递归包含,然后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懂编程,按你说的我改成了include  ...

不是该include .../rules吗,你把calibre.rcx又include进去不就递归了

网友:
T家 工艺库中calibre 目录下 有个runset 其中有个叫rule的文件 归根结底 就是你需要把这个rule include到你的calibre.rcx中
那么好 不管是考出来还是放在哪里 你只需要在calibre.rcx中添加 include +rule文件的绝对路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该include .../rules吗,你把calibre.rcx又include进去不就递归了

谢谢大佬问题终于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5-03-13):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改了之后现在报了新的错误,说我文件迭代出了问题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I ...

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7-25):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有没有rules这个文件

大佬,没有这个文件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