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ICLNetwork仿真问题

楼主(2024-12-14):
    在做chip level的mbist时,ICLNetwork仿真fail,TDO出现mismatch;而Memorybist_P1仿真通过了;

通过查看ICLNetwork的dump 波形,发现TAP  IJTAG的信号 TCK 在穿PAD cell时,没有穿出,示例如下:
XXX TCK(
   .OE  (tck_oe),   //输出使能
   . A    (tck_i),       //输出,不使用
   . IE  (~tck_oe), //输入使能,mbist时,需要打开;
   . Y (tck_c),    //输入,进入chip
    .PAD ( TCK)
);

追波形后发现,tck_oe和OE都是有值的;但对于输入使能端口来说,tck_oe有值,但加个取反后,连到的IE就是高阻z,导致IE使能无法打开,TCK无法穿过pad;

但,打开Memorybist_P1仿真波形时,却没有这个问题,信号可以穿过;所以Memorybist_P1仿真可以pass;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可以debug的参考方向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2025-11-07):
老哥解决了吗,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有没有约束是mbist下有的 而icl 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