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LDO这两类版图与TX、RX这两类版图的区别?

楼主(2024-12-15):
1.前几周面试,被问到。当时就不知道从哪些角度来回答。
认为:根本就没有区别啊。都是要注意差分对管的匹配。电流镜的匹配。电源与地线的规划。计算一下电流密度。看一下对称性、可读性。
2.还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希望大佬们提供你们的经验。

网友:
我不知道两者版图上的区别,但我知道两者信号上的区别。前者要求精度,后者要求速度。映射到版图上的区别我就不知道了。蹲一个大佬。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有走线类型如时钟信号线,data数据线,高频信号线这类角度看区别

网友:
TX RX 相对于BG LDO来说,对匹配的精度要求要高一些,尤其是TRX的输出信号一定要够粗够短,而LDO BG要求就想对宽松一些,摆放位置后者对于周围环境要求较高,尽可避免靠近clk或者其他高频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