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slave agent中不存在sequencer的疑惑

楼主(2024-12-15):
请问大家,为什么在看一些slave agent时,发现agent中并没有sequencer,而是只有monitor以及driver?并且在driver中也并不是用item_done()这种形式来进行transaction的发送的;但是在有些slave agent中是存在sequencer的,并且在driver中也是按照相同的get_next_item()以及item_done()的形式来获取transaciton的?

网友A:
这个完全是看是怎么做的。如果有些slave很简单 ,就没必要加sequence和 sequencer,直接在driver里收到请求,再把数据驱动到interfac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是看是怎么做的。如果有些slave很简单 ,就没必要加sequence和 sequencer,直接在driver里收到请求 ...

大佬请教一下,如果验证环境中,Master agent端通过DUT来给slave agent数据,再从slave这端去回收数据,是不是就是像您说的这样driver里收到请求在发出的情况,相当于数据从master到agent再由agent发出,这样就不需要sequencer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多指教

网友B:
你这个描述不太好,一般来说,2个agent的功能应该比较独立。你描述这个场景,倒像是一个request和一个response的握手场景了。你的slave agent怎么实现,应该主要看DUT的接口,和master agent的实现应该无关。2楼说的是有道理的,一切要看你怎么实现,UVM只是提供一个框架做参考,并没有说一定要按照它的所有结构来实现你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描述不太好,一般来说,2个agent的功能应该比较独立。你描述这个场景,倒像是一个request和一个respo ...

好嘞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2025-01-23):
因为driver的本质其实就是,拿到虚接口后,往虚接口驱动数据即可。如果像send_free, valid_ready等简单协议,直接驱动虚接口就好了,不需要使用sequence来配置复杂的transaction,然后再交给sequencer仲裁,然后driver再去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