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LE电路求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24-12-15):
ctle实现低中高频可调

ctle实现低中高频可调

求问这个电路实现低中高频可调的原理,以及搭好电路该怎么调参数

网友(2025-10-10):
只看上面3级就是比较传统的source degeneration CTLE结构,Rs Cs提供一个零点产生peaking。下面的gm3和gm4是通过前馈来产生peaking,原理类似。比如gm3那部分,可以看成第一级输出经过滤波R3 C3,把低频部分提取出来,经过gm3产生AC电流,与第二级的AC电流叠加,等效于增大了第二级的gm,由于只增大低频的gm,高频由于gm3前面的滤波,没有增大,所以只产生了较低频的peaking。gm4类似,只是R4 C4的rc常数小一点。

网友:
你好这是哪篇文章

网友:
同问,这个是哪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