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人求问关于低精度的nmos采样电路,enob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4-12-15):
新人小白,如图,enob 1bit都不到,我的时钟fclk=7GHz,电容是20fF左右,可是精度也太低了,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1.384G的采样率看起来就有点奇怪,看频谱显然是频谱泄露了,建议先检查一下是否满足相干采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384G的采样率看起来就有点奇怪,看频谱显然是频谱泄露了,建议先检查一下是否满足相干采样哈 ...

您好,请问下您看看我这样设置合理吗?谢谢!!FFT 点数
  • N=2048N = 2048

采样频率
  • Fs=7 GHzF_s = 7 \, \text{GHz}

输入信号频率
  • Fi=17.09 MHzF_i = 17.09 \, \text{MHz}Fi=17.09MHz(根据 M=5M = 5计算得到)。
  • 仿真时长
  • Ttran=1.463 us(即25*1/fi)

网友:
start/stop time 设置不合理,建议手动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您看看我这样设置合理吗?谢谢!!FFT 点数:
  • N=2048N = 2048

  • 满足相干采样即可,我一般是确定好采样率、采样点数、周期数,然后输入信号频率用公式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