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pdk里集体管的参数范围限制

楼主(2024-12-15):
我使用smic40ll的pdk,因为设计需要使用foundry sram bitcell跑仿真,现在手头上只有spectre netlist,不过我不太会用,我只会virtuoso建一个schematic然后在ADE里面跑spectre仿真,所以我想要在virtuoso里搭一个bitcell的schematic,然后就遇到问题:

1. 在pdk中,nmos是n11ll_ckt,pmos是p11ll_ckt,并且最小width为120nm
2. 在bitcell spectre netlist中,有三种不包含于pdk中的特殊管子,分别是stnpdull_ckt、stnpgull_ckt、stplull_ckt,并且width低于120nm
3. 我把n11ll_ckt和p11ll_ckt复制并重命名为stnpdull_ckt、stnpgull_ckt、stplull_ckt,只是为了占位方便我画schematic
4. 在virtuoso里面如果设置成低于120nm的值会被自动修改为120nm,大概就是如下图所示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修改pdk里面对width设置的取值范围?或者说关闭virtuoso的自动更新width的功能?

(pdk和bitcell都是在公司服务器上弄不出来的

网友:
修改工艺库对应的cdf设置,将对应的尺寸参数的callback函数去掉。
改动要谨慎,一般是不推荐修改默认工艺库的cdf的。

网友:
一种办法是直接去掉CDF中的callback,如楼上所说。不过这样就是其他关联参数也不会更新了。

可以试试给填个变量,比如wn,看看其他参数(如as,ad)是不是有的出现表达式了,iPar("wn") 。如果是的,可以增加一个CDF参数,比如叫wn,并且将原来w的值变成iPar("wn"),将60n填到wn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