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4-12-15):
用的上华的双极工艺,前仿之前还好好的,断电一次后突然就报错了,用别人仿真正常的scs文件还是报同样的错

比如现在是这三个管子是Q3报错,禁用完Q3后

又报错Q2了
难到是下面图里这个参数的问题吗,好像加起来确实小于0了,但别人也用这个管子也没报错啊,为啥呢

网友A:
这是衬底pnp吧?C应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衬底pnp吧?C应该接地。

解决了,上华的器件和scs里面的名字不一样,要改CDF,参数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