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cell

楼主(2024-12-16):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了解过calibre自动产生hcell的功能,他只会产生layout与schematic名字对应的cell,也就是说假如说schematic里的一个cell叫做A,在layout里对应的部分也叫做A,那它就会自动产生并放在hcell里,如果layout当中对应的部分叫做B,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cell,按照这种方式,按理说只要schematic和layout名称是对应的,那么就应该会在hcell当中体现出来,但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schematic和layout的名称是一样的,但是hcell当中却不包含这部分,我手动将这部分加进去,在lvs的验证结果中依旧不会有这一项,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说明这个cell在layout和source里 数量不匹配

网友A:
常见于网表和layout 版本不一致。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cell 周围环境不干净,cell用了很多次,但有些多了一个pin,有的正常,这时也无法当成同一个cell来处理(可通过看.sp文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cell在layout和source里 数量不匹配

好的  感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于网表和layout 版本不一致。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cell 周围环境不干净,cell用了很多次,但有些 ...

好的  感谢回复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cell在layout和source里 数量不匹配

感谢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