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vise physical constraint layer of terminal out[3] to METAL3

楼主(2024-12-16):
100资产

有大佬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他说边缘首选是metal3,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更改这个首选。我想用metal2和metal1出pin,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的pin约束文件对out[0:18]没有成功呢。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7]}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2.02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6]}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3.34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5]}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4.66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4]}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5.98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3]}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7.30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2]}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8.62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1]}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69.94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0]}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1.26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9]}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2.58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8]}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3.90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7]}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5.22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6]}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6.54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5]}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7.86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4]}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79.18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3]}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80.500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2]}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81.82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83.14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0]}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84.46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out[18]}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97.895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n}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186.305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rst_n}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187.625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clk} -layers METAL1 -width 0.32 -depth 0.32 -side 1 -offset 188.945

这是我全部的约束文件,大佬们帮我看看呢,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是受到了绕线层约束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受到了绕线层约束的影响吗

不知道欸,就是一只困扰着我,一开始是发现他不显示pin 那么,后面仔细看报告,发现有这些warning。点了后面的message,他也没说让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受到了绕线层约束的影响吗

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B:
layers后面直接写metal吗?不应该是M1 M2这种的

网友C:
没用过这命令,你是要把这些pin放到M3吗,可以defout出来手改d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s后面直接写metal吗?不应该是M1 M2这种的

我的理解,METAL123和M23都只是金属层一个名字。比如在一个工艺里,金属一的名字就叫METAL1,在另一个工艺里,金属一的名字叫M1.这个应该关系不大。不过我也可以去尝试这改一下,看看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命令,你是要把这些pin放到M3吗,可以defout出来手改def

不是,现在这些pin是用的用的层次是METAL3,但是我想用的层次是METAL2。然后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过,这些命令就是我out出来的,然后再那基础上面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命令,你是要把这些pin放到M3吗,可以defout出来手改def

那能告知一下你用的那个命令来定义pin的信息吗,就比如说pin的坐标,pin name,pin 的layer,pin name用的lay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告知一下你用的那个命令来定义pin的信息吗,就比如说pin的坐标,pin name,pin 的layer,pin name用 ...

没有什么命令啊,你直接defout出来一个def,然后打开它编辑,找到这些pin,把后面的M3改成M1,编辑完了再defin回去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