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工具使用过程,读入sdc,发现存在无效endpoint?如下所示

楼主(2024-12-16):
Warning: Object 'uim/cd_rg[2]' is not a valid endpoint. (UITE-216)
Warning: Object 'uim/cd_rg[1]' is not a valid endpoint. (UITE-216)
Warning: Object 'uim/cd_rg[0]' is not a valid endpoint. (UITE-216)
....... (等等)
求解,感谢小哥哥小姐姐!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啊,你sdc里设了到这些点的约束,但这些点不是endpoint,检查一下sdc吧。看你这些点是module pin,可以改成instance pin试试

网友:
这些pin不是有效的endpoint. 看下对应的cell的library, 看下这些pin是不是没有check,或者有combinational arc到其他output pin的